高级工程师请进

楼主(2007-10-29):
目前客户的设备有如下要求:
A、要控制5台气缸
B、3个行程开关
C、4个光电开关
D、3路温度控制,可自由设定
E、一路模拟量输出
F、变频器的启动停止要自由控制,而且频率可调
客户对设备成本很重视,我们是专业代理台达的,大家看能不能帮我出个方案.谢了

网友A:
你们的控制点数不多,自己做软件和硬件这样成本会很低的。如果用plc的话估计要贵不少钱。

网友B:
说的太模糊了

网友C:
如果用PLC的话可以用国产的和利时的一款PLC自带2入一出12位精度模拟量,好像价格1000元,可以和和利时销售的联系一下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对,我就是打算用可编程控制器来实现.
那应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C:
A、要控制5台气缸
B、3个行程开关
C、4个光电开关
上面的是IO输入信号,一般的输入口即可;
D、3路温度控制,可自由设定
F、变频器的启动停止要自由控制,而且频率可调
上述可以由通讯模块加通讯实现
E、一路模拟量输出
由主机自带,这样的配置如果你不是太明白可以找供应商给你一些技术支持,太详细就是我在做系统了,而且你的要求也不是太细,也没法给你更细的说明。

楼主:
恩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