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恒压供水系统运行的一点问题请教

楼主(2007-10-29):
我公司新上一套恒压供水装置,安装调试均完毕,在运行中也能达到稳定的压力值。但是当管网中不需要水时,即压力值长时间不波动时,变频器仍然有一个较高频率的输出。由于我们采用的非循环管道,在泵的出口安装有一单向阀,这样,就导致泵长时间的运转后发热发烫。请问这种现象是否正常?能够通过调节PID参数实现泵的停机。

网友A:
使用带PID调节功能的变频就可以实现。比如ABB ACS510

网友B:
变频器要带有休眠功能,当压力长时间高时,变频器要停机才对

网友C:
设置下限停机吧

网友D:
电机也需要休息,睡眠吧

网友E:
应该可以的

楼主:
我们现在的现象是这样的:比如我设定的压力值为200kpa,系统调整后的压力值稳定在196kpa,此时泵的工作频率约在30hz左右。此时泵的频率不在升高,压力也不再升高,导致泵长时间运行。

我们选用的是西门子MM440的变频器,采用PLC对变频器进行控制,控制信号为4~40mA电流信号。

网友B:
水泵发热算什么,我还遇到过水泵把水烧开的事呢

网友F:
使用带休眠功能的变频器

网友G:
必须要有休眠功能才能停机,设下限频率不能停机

网友H:
首先你要确认这个是不是变频器运行的最低频率,还有管网漏水量有多大,停了变频器,水压降低的速度,如果证实可以让变频器停机的话,可以用PLC检测变频器的最低频率然后延时停机和启动变频器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H:
既然有PLC应该不至一台水泵,你可以计时让水泵轮换运行

网友I:
这现象不正常我本人经常做恒压供水,最多是一拖十四.你肯定不了解PID参数,也可以这样说你没用PID.PID最关键的就是管道压力与你设定的目标压力有差距时,变频器全速运行到50HZ.反之压力接近时变频器降速到下限频率,而且到下限频率后压力稳定后会自动停机.你让它这么转小心水泵的命.

网友J:
使用带PID调节功能,PLC设置下限延时停机

网友K:
请登陆www.yifeikeji.cn看一下我写的文章,控制系统要有休眠功能

楼主(2007-12-07):
通过在管道出口安装流量计,我们用流量计的流速来停泵,即当压力值达到设定的压力,且流速在一定的时间为低于设定的流速时,泵停机。通过一段时间的使用,效果较好。但现在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设定的压力为200kpa,此时泵在满频率运转时,仍然达不到设定的压力,最大只能达到180kpa,此时出口流速低于设定值。我们的管网较长,我们初步考虑是管网中存在气栅,导致压力上不去。请问各位在使用中是否也碰到类似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L(2008-11-22):
安装出口端流量计会带来成本的增加,还是压力过高时,变频到达低限转速后延时停机比较妥当。

网友M:
你要说清楚:1.多大的泵在满频率运转时,仍然达不到设定的压力。2.你的管网有多长。3.变频器是如何设置的?4.管口径多少?流速低到多少?

网友N(2011-09-14):
像笔者说的那样,单通过睡眠恐怕解决不了,可能会引起水泵频繁启动,加个气压罐补水比较合适,罐上加个电接点压力表下限时再起变频即可。还有就是加一台小泵,大泵长时间低频时撤出大泵,小泵变频投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