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块上的四线制

楼主(2007-10-29):
大家好,想请教大家,关于西门子ET-200M 模拟量输入模块的4~20ma信号的四线制与二线制问题。
    模块型号为:331--7KF02-0AB0

网友A:
所谓的四线制:指仪表电源另外提供,即2跟线给仪表提供电源,2跟线为信号,就是所谓的无源;
两线制:电源和信号都由卡件供电;就是所谓的有源。

网友A:
所谓的有源和无源,我们针对的是DCS或PLC,如果PLC不需要往外供电,就是说给仪表提供无源信号;
如果PLC需要给仪表提供电源,就说给仪表提供有源信号。

网友B:
楼上的两位说的对

网友A:
补充一下:四线制并不是指必须4根线,比如可燃气体报警器,是三线制的,一个24VDC+,一个4-20MADC信号,一个地(24VDC-),这里是共地的。也是四线制接法。即PLC不往外供电。

楼主:
真不好意思,我对这句话有点糊涂:(所谓的四线制:指仪表电源另外提供,即“2跟线给仪表提供电源”,2跟线为信号,就是所谓的无源),为什么说两根线给仪表供电呢??供电是模块供电还是?外部供电的话,为什么模块这头要选择四线制呢??

楼主:
呵呵,四线制是不是指的模块上的四线制啊!

网友C:
TO 小鱼熬酱:
仪表是四线制,就是不要PLC的AI卡件供电,你需要另外接24VDC或220VAC。组态时PLC选择四线制,你如果选择2线制,AI会提供24VDC。此时接线不应该是把信号线直接接在AI端子上,具体请参考《深入浅出西门子PLC》。不知道这些话对您有帮助否...

网友D:
我觉得也不是这样的啊?我就见过这样接线的,那是铂电阻,采用的是四线制的接法,我在书上看了,这只不过是为了提高它的测量精度!减小误差,当时书上还将了两线制和三线制的接法啊!并不是什么有源和无源的啊!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两线制和四线制,在这里指的是电流信号,关键你要根据仪表来判断,如果PLC的AI通道不向外供电,那选四线制,如果PLC的AI通道要往外供电,选2两线制,并不是AI卡上接几根线,对于电流信号,在AI通道上都是两根线。

楼主:
谢谢,谢谢流血的狼,谢谢 春华★秋实,你们说的很清楚了!认真学习了,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