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功率因数怎么这么低?

楼主(2007-10-29):
这个月我们公司的电费比以往都要高很多,主要是被罚款了.功率因数只有0.62.这个月开机时间短,每次开机时都把电容投上去了,每天都检查了都在0.8以上,但是在电力局的电费单上的有功率只有0.62.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各位老师傅帮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你在发问之前都了解过了些什么?
仪器有没有坏?投上去的电容有没有忘记切除?……
你什么都没说只有怀疑是听错了。

网友A:
停机的时候变压器停了没有,变压器空载功率因数也很低啊

网友B:
停机的时候变压器停了没有,变压器空载功率因数也很低啊
建议上自动补偿

网友C:
建议上自动补偿。

楼主:
自动坏了,需要每天开机时去手动投,就算一个月不开机不投电容也没有那么低啊!我怀疑是晚上我们没有开机生产,但是有冷库的制冷机有时开着。没有投电容,那也不应该那么低啊!

网友D:
安装一个"自动补偿控制器",它回跟踪,自动补偿.10KV的变电所以0.9为标准功率因数的调整电费计算,贵公司大约增加21%的电费支出.

楼主: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我的意思是:就算我们一个月不投电容,也没有那么低的功率,是不是电力局出了问题啊?或者说其他原因啊?
现在在请购新的控制器,但是就算把电容都投上的话也是不够的。是不是还可以安装一个控制柜。如果就开一个45KW的电机,不投电容可以吗?

网友E:
电业局罚的钱就够买大电容
本地一家纺织厂,老板找我看看电费
5个月罚款合计10000多
,检查发现电容好多都失效容量不够
花500元买了几个电容就够了
什么是小钱,什么又是大钱
如果无功电度表是止逆的,就把容量补足,略微朝一点因为无所谓

网友D:
知道功率三角形吗?水平方向P为有功功率,垂直方向Q为无功功率,斜方向S为视在功率,其关系是:功率因数=P/S.变电所集中补偿的电容容量选择:QC=P(tan@1-tan@2),其中QC为补偿电容容量(Kvar),P为用电设备得计算负荷的月平均有功功率(KW),tan@1为补偿前功率因数角的正切值,tan@2为补偿后功率因数角的正切值(一般按不小于0.9,最好为0.95--0.99来考虑).电容台数N=QC/Q,式中Q为单台电容的额定容量(Kvar).你算一下补偿电容容量是否足够,再检查一下电容器的切换开关'放电电阻'电抗器'热继电器是否完好,连接是否可靠.上述元件如没问题,检查电容器.

楼主:
我们公司就是9月20到10月20号就被罚了15360元。现在头都大了,平时显示电容都是0.8以上的,我想了解一下:在电容器等元件都正常的情况下,晚上冷库制冷机开了,不投电容,这个影响大吗?

网友D:
安装了"自动补偿器"后,再功率因数小于0.9时,会自动投入电容进行补偿,并显示感性线圈符号,说明当前的负荷呈感性;当功率因数大雨1的时候,会自动切除电容;使功率因数保持在0.97左右.一般,只要变压器在运行,电容必须投入运行,其作用有两个方面:1.提高用电效率,改善功率因数,减少无功电流对电网和变压器的冲击.2.保护变压器,提高变压器的带载能力,特别是在变压器超载的时候,能减轻变压器的压力,吸收偕波,降低变压器运行温度等.

网友E:
我们公司就是9月20到10月20号就被罚了15360元。现在头都大了,平时显示电容都是0.8以上的,我想了解一下:在电容器等元件都正常的情况下,晚上冷库制冷机开了,不投电容,这个影响大吗?
空载变压器也要投,再说你的无功表在高压侧,电容功率因数显示器在低压侧。所以功率因数显示0.8,高压侧肯定不到0.8
15360足够你买个小点的电容柜

网友D:
自动补偿器上有调整后的功率因数显示,电容24小时投入,由补偿器自己调节.电容调节功率因数,说穿了就是功率补偿,在高供高计的系统中,计量表装在高压侧,上面有一个容性电流的指示灯(绿色),容性电流补偿过度才会亮.所以,低压侧是会影响到高压侧的.两侧的功率因数是一样的.

楼主:
哦,学习了,明天上班看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F:
电容器有没有失效,我们厂原来就是那样后来换了电容就好了,达到零点九

楼主:
现在我们去做电容柜了,希望可以减少电力局的罚款。谢谢各位了!

网友G:
我们公司的问题也很大,电容和断路器不匹配,经常投上一会就掉。

网友H:
      请教一下:10KV\500KW的高压电机高压侧电流和低压侧电流是多少怎么算呀?

网友I(2011-11-24):
 急求帮助       最近给客户做了一台250KVA的箱变,装了140Kvar的电容,但是功率因数只有0.7,这是控制器上显示的,供电局的计量表上显示的更低,只有0.4-5,而且最头痛的是,我不论是我投电容还是切电容,几乎看不出因数有什么变化!!客户负载电流不稳,最大差不多300A,大多时候100A。    在客户一点电不用的时候功率因数在0.92左右。  没遇到过这情况,不知道那出毛病了,,向各位老师求解....

网友J:
电容加大容量,即多并一组电容就可以解决

网友K:
你电容补偿太多了,应该将部分电容补偿退出来。

网友I:
可是我现场投切电容,好像没什么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