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x5000在线速度偏慢

楼主(2007-10-29):
我做的一个工程,2台IFIX上位机连接时LOGIX5000在线监测就感觉很慢,在线保存数据时要5~6分钟才能完全上传完当前数据,如果把IFIX上位机关闭一台,5000明显速度快了很多,是不是CPU应答不过来了,有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如何优化麽?或者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参考一下?我的邮箱llx@cypower.cn,多谢

网友A:
可能是网络问题,测试一下网络有没有问题。
网线,网卡,交换机等

网友B:
3个方面考虑:
1.是用的OPC通讯吗?正常来说OPC的速度较慢,但不至于象您说的得5,6分钟才把数据采集上来。建议使用AB自己的软件SE,速度很快。特别是LOGI新平台上的产品

2.同过什么方式连接控制器和IFIX的?以太网?C网?看看网络占用率。

3.是冗余系统吗?检查一下CPU的占用率是多少。假如冗余系统超过40%,非冗余系统超过80%,那么建议换个内存大一点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