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刀具辅助功能问题~~

楼主(2007-10-29):
说明书上面说F26-F29对应于刀具辅助指令T00-T31,那请问我们换刀时格式是M06 T12,T12的12是刀号,那这样是不是说只能装32把刀啊?

网友A:
看刀库的实际容量。

楼主:
那如果我的刀库是50把的,那么多余出来的18把用什么表示呢?因为F26-F29对应T00-T31,我理解为T33以后的刀将没有对应。。。

网友B:
不是你理解的那样,F26-F29要译码后才是与T码对应的.

网友A:
原来是这样!领教了

网友C:
请教双片机: 具体是如何对F26-F29进行译码后去与各个刀号相对应的?另外FANUC说明书讲F30--F33是于第二辅助功能指令编码信号B00-B31,此功能又如何使用?.....望各位明工予以指教!本人在关注中....

网友D:
f26-f29=1111,2的4次方=32。没错!!

网友B: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F26-F29里存放的是8位BCD码,数值范围:0~99999999

网友C:
to 黑水白山
   "2的4次方=32"?! 还"没错!!"  真开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