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TL安全栅的接线

楼主(2007-10-29):
您好,谁能把下面的接线告诉我,谢谢

MTL5032 脉冲隔离器,用在现场密度计与控制室显示表之间,密度计是德国BR的,怎样去接?

MTL5074温度转换器, 用在现场密度计与控制室显示表之间,密度计是德国BR的,怎样接线,谢谢

网友A:
端子          功能接线
1              公共点-ve
2              接近开关+ve
3              电流  +ve
4              变送器+ve
5              电压+ve
11             输出-ve
12             输出+ve
13             电源-ve
14             电源+ve

网友B:
看安全栅上的接线图就可以了

网友C(2008-12-26):
MTL5032安全栅按接线图三线制电压脉冲接线后,安全栅无输出信号,何如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