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inc 指令

楼主(2007-10-29):
inc do
cmp d0 k4 m20
这段指令前面输入信号 INC 记1 即DO+1
CMP 后面的D0中的数据是多少呢. 我拿PLC仿真时DO显示的是2
是不是啊. 书上写这段指令要循环4次. 这样的话就两次饿了.
要循环4次要改成CMP D0 K8 M20吗..?
不大明白哦. 高手帮帮我拉....
: )

网友A:
INC 是自动加一指令,就是PLC没循环一次,D0的侄自动加一一次.CMP是比较指令,意思是当D0的值为4时,M20接通

楼主:
是不是我按的太快了。 导致DO加的太快了。. 我按下就加了2次..
晕了..

网友B:
您可以价格上升沿触点来试验,实际是4次哦,M20为On时,D0=5

网友C:
这样的情况一般要加个上升下降沿脉冲

网友D:
总算完成了部分工作,今天有时间来看看这里.前几天把我的密码忘记了.着两天度出来了.又写了一个软件以防止将来再次忘记.有需要的碰有可以联系.Email:xuanxuandebaba@yahoo.com.cn可以应用的PLC 有三菱触摸屏\欧姆龙C系列PLC\三菱FX系列PLC.都可以度出密码.联系电话13453105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