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自己想做间歇式印刷机系统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7-10-29):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自己想做间歇式印刷机系统的一些问题

原由:目前公司准备开始做间歇式轮转印刷机了,一直都是我一个人负责在搞,虽然我做印刷机比较了解.

(以前也接触过几年间歇式轮转印刷机,但没做过相关控制系统) 但我此前没有做过这种机器.

我此前一直在做嵌入式软硬件开发,比如单片机,ARM,及PLC和触摸屏等,个人对C语言比较熟悉,请教一下:

像我这种情况,采用哪种方案比较容易开发?或者说开发周期比较短?当然,稳定性也要有保证,成本倒是其次.

1. 以前看他们用美国的PMAC单板机+安川伺服器+角触摸屏的方案,但我对PMAC不熟悉,怕碰到栏路虎,

2. 网上也有许多说用安川的MP2300系列的,与安川伺服做通讯.但也没用过MP2300

3. Trio控制器+安川伺服 (不知Trio控制器要怎么控制,支不支持C语言?)

4. 用PLC+安川伺服

5.用工控板+运动控制卡+安川伺服器  (这个方案相对采用机会最小)

.....或者还有更好的方案?

衷心感谢大家回复.

网友A:
可以考虑采用包米勒的内置drive PLC的伺服驱动器/电机,内置PLC使通讯速率得到保证。
PLC编程完全采用IEC61131-3标准,可以采用梯形图/SFC/FBD/ST/IL编程语言。
其中ST适合熟悉高级语言编程的用户,类似于PASCAL语言。
包米勒也将一些印刷相关的功能,比如卷绕/套准/同步/飞剪等功能做成了功能块,能帮忙用户迅速开发。
可以联系我的邮箱:allen.zhaol@gmail.com

楼主:
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B:
1. PMAC功能是比较强,但编程比较复杂。对于第一次开发,可能要花好多时间学习该产品的用法。
2. MP2300据说功能不错,但只能用安川MECHATROLINK。对于你将来想采用其他品牌伺服降低价格提高竞争力不利。
3. TRIO编程比较简单,TRIO编程用BASIC语言,比C简单得多。调用电子凸轮指令比较方便。上海松浩用TRIO+松下伺服做成的间歇式印刷机在行业里很有名气。
4. 用PLC+伺服应该不是很方便。高档的PLC也不便宜,例如AB。
5. 行业上客户一般接受触摸屏输入方式。加工控机有WINDOWS容易死机,可靠性受怀疑。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楼主:
感谢小白和OpenMC宝贵建议.

依OpenMC老师的说法, 我觉得还是用TRIO+安川伺服器的方案比较好,网上有诸多的TRIO代理商,不知哪家比较好,主要是售后服务及技术支持方面,现在网上的每一家都说自己的产品比人家好,让人目不接暇.请用过的同行给点建议.谢谢.

TO:OpenMC
要用触摸屏来控制长度/速度等参数,不知TRIO能否通过触摸屏(即232或485接口)控制这些参数呢?

网友B:
TRIO 和一般的触摸屏通讯(即232或485接口)都没有问题,协议可用MODBUS或HOSTLINK。例如EVIEW,WEINVIEW, HITECH。控制长度/速度等参数都很简单。

楼主:
请问大家一下:TRIO用什么编译环境编程?哪里可以下载相关软件和资料下载呢?哪里可以找到一些现成实例可以参考的?

楼主:
感谢OpenMC专业见解和建议.
目前正着手开始相关工作,以后我会把做这个控制系统的相关的过程和结果详细写出来和大家分享.

网友C:
TRIO资料可以在:
www.triomotion.com
或新开通的中文网站下载。
www.triomotion.net
很多内容还在更新。

网友D:
Trio控制器+安川伺服 或是松下伺服都行。
上次展会上,大都如此配置。产品成型可靠/
TRIO的编程还简单。
需要资料,可以给你些。13811104514

楼主:
TO:TRIO技术支持,
TRIO的使用手册好像都是英文的,有没中文的提供呢?英文的看起来太累.

TO:踏沙行
感谢你的支持,到时和你联系.

楼主:
下面引用由踏沙行在 2007-11-1 13:40:00 发表的内容:
  Trio控制器+安川伺服 或是松下伺服都行。
上次展会上,大都如此配置。产品成型可靠/
TRIO的编程…
--------------------------------------------------------------------------------------------

请问采用以上配置的机器,每小时最多能跑多少车?记得以前他们用PMAC的可以做到12000/H
当然也会和机械有关...

网友E(2009-06-11):
我们是用PMAC的可以跑12000稳定,不跑位!!!

网友F:
pmac卡如果开发好是不错的 就是有点贵

网友G:
我们也需要用到这个系统方案,不知道整个的全部费用需要多少米?

13699855359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