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请教DB9与RJ45

楼主(2007-10-29):
我想用DB9孔代替RJ45座,用DB9针代替RJ45水晶头,实现以太网连接,不知是否可行?有什么要求么?

网友A:
可以替代,根据你的要求可以随意替代的。但是接口你要处理好。两边都是网线,别把线序搞错了。我没想通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可否告知。

楼主:
谢谢中尉兄的回复。RJ45的接口我感觉不牢靠,容易掉线,用DB9则可以固定在面板上。不知中尉兄是否见过工业以太网用DB9连接的?

网友A:
这个我见到的倒是不多,我个人认为这样可行,但并不是必要的,因为tcp/ip如果你不是断掉了,而是暂时中断的话,应该不影响通信的,你看一下协议就知道了。

楼主:
好的。您知道现在比较常用的防水RJ45连接器都有哪些么?我找到安费诺的,不知性价比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