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直流调速器扩容问题

楼主(2007-10-29):
请搞过西门子直流调速器扩容的专家进入,小弟有些问题请教

楼主:
急,求教!西门子直流调速器扩容问题

楼主:
1.6RA70(30A)输入电压反馈和输出电压反馈怎么做,原理是什么?
2.电流互感器的选择我该根据什么选,并且参数怎么设定?
3.脉冲触发板脉冲放大怎么实现?

楼主:
非常期待大家的解答!谢谢!

楼主:
难道大家都不懂扩容,应该有好多专家的呀

楼主:
蓝天杨先生,你所说的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和二次电流应该选多大的互感器

楼主:
杨哥,不知道你可否能做这个脉冲放大板,我们合作怎么样?

网友A:
可以找我合作,QQ36712808

楼主:
谢谢汤工,我们会合作得

楼主:
还又没别得朋友懂得扩容得,小弟有好多问题还有待请教和交流呀

网友B:
这里专家多的是哦.可是一般这种问题是不会有人给你回答的.
我谈点我见过的吧.
一般都是拿7018来改,  400V 的没必要加脉冲放大板,电压检测电路也不用修改(改成660V等级或以上的才需要改这些)
电流互感器一般是按你需要的整流后的最大需求电流来换算交流侧的电流.  一般都是XXX/5A的等级, 5A的二次侧到70里原装的电流互感器里绕5T  。
磁场要改的话换成大电流的模块直接装到原板上,再用个相等电流的分流器把75MV的信号接入。。。

楼主:
文彬兄,怎么联系你,我想打个电话我们简单交流一下,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怎么又不说话了,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了

楼主(2007-12-18):
可以提供扩容板的合作者以及电阻分压板的以及进行相关培训的请联系我,qq:26357200

网友C:
我们公司也常作
可是我不会

楼主:
那有没有会的人,可以交流一下吗

网友D:
我们公司做成品,可直接用。13126685264

楼主:
你那边只单卖扩容板吗?

楼主(2008-01-17):
这里可有北京四利通的朋友吗?

楼主:
有无人知道扩容的西门子直流调速器的电流环和速度环的优化怎么做,能否指导一下!

网友E(2008-02-19):
把电机参数按照比例设好,跟原装的一样做就可以了。

网友F(2008-12-02):
脉冲放大板你要单的,还是双反的,还是双并联的,多大可控硅,我都有,保用一年.其他也有13517210292

网友G(2011-02-25):
输入电压用同步变压器盖,接到上三桥的触发阴极,输出电压用电阻降压在分压接到原来的电枢输出端,分流器改,改变阻值,电流互感器改变流比,励磁改分流器,换大摸快,再家脉冲放大版,搞定三是按能扩到一千安

网友H(2017-11-22):
引用 楼主:
急,求教!西门子直流调速器扩容问题

您好,有西门子直流调速器扩容的问题,请致电15011436296

网友I(2018-03-05):
扩容问题一般是收费的。没有人回答是正常的。要想弄懂学明白得好好学习下70控制,然后再看下控制版,可控硅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