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在用户宏程序里怎么能把现在工作台的位置反馈到梯形图里呢?

楼主(2007-10-29):
请问哪个系统变量号代表当前工作台的位置呢?

网友:
什么系统?这个不明确,估计很难回答。

网友A:
看如何描述位置了,XY?

网友:
0i-mc
3轴如果都需要呢,就是想编个宏程序把硬限位去掉

网友B:
可以利用PLC的窗口功能,读取当前窗口显示的机床坐标,具体使用请看《梯形图语言编程说明书》;还可以在宏程序里面使用跳转指令G31,跳转时刻的4个轴坐标对应#5061~#5064中的数值,再由PLC读取这些值。
第一种肯定可以实现,第二种需要有跳转信号的输入,并且我没有实际做过,不知道是不是容易实现。

网友C(2008-05-05):
用PLC读窗口信号,楼上说的完全正确

网友D(2008-07-13):
可以用plc的窗口功能
如果是宏程序可以读相应的宏变量
在操作说明—用户宏程序里有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