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WINCC 高手指导

楼主(2007-10-29):
我公司用的是WINCC5.0平台做的多用户系统,使用了几年后出现了下面几样毛病:
(1)当进入WINCC项目时,会出现提示:

                               16位WINDOWS子系统
       PORTIO.DLL可安装的虚拟设备驱动程序之DLL起始设置失效,选择"关闭"终止应用程序
                              关闭                忽略

如果选择关闭,则项目无法继续打开执行,只能选择忽略,这样WINCC项目可以打开执行.但这样的错误提会继续常常跳出.

(2)这套自控系统有两台上位机(服务器),在执行打开WINCC项目时都会有下面提示:

                            WINCC 运行系统许可证
                    您的软件许可证已期满,请获取一个有效的许可证
如果期满为什么不影响上位机系统的继续正常运行呢?WINCC的授权是有年限的吗?

网友A:
该升级了

楼主:
升级就比较麻烦了,有没有简单易行的修补措施!还有我想知道不同授权是不是有年限的,我们这套系统2004年运行的,怎么就软件许可证已期满了呢

网友A:
授权盘有问题或者是没有授权,重新格机器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