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中的奇怪问题,望高手指点

楼主(2007-10-29):
遇到问题:从运动控制引出信号线同时分给伺服电机(位置控制模式)和步进电机,步进电机能够准确的定位,但是伺服电机却不能准确的到达指定的位置。(运动路径为来回往复运动,电机处于空载状态),在线讨论...

楼主:
没有人看到,自己顶

网友A:
描述不是很清楚

网友B:
没看明白

楼主:
刚才吃饭去了,再描述一次:从运动控制卡发送脉冲同时驱动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收到的脉冲形式严格的相同。当按照事先设计的路径(例从0到10 ,从10到0,如此往复运动)运动,进行一段时间的运动,结束点为0位 。步进电机能够准确的回到0 ,但是伺服电机却不能准确的回到0 ,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描述清楚了,在线讨论...

楼主:
难道还没有看懂,看来表达还是有问题!

网友C:
伺服和步进离控制卡有多远?线有多长?步进的位置没错,那么控制卡的信号肯定没错,伺服位置不对,要么是伺服收到的命令脉冲不对,要么是伺服收到的编码器反馈脉冲不对,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大。

另外,运动中除了脉冲信号以外,没有给伺服其它信号吧?

网友D:
我认为,很可能是机械上的问题,是不是传动不灵活和打滑呀,伺服收到的脉冲你给他多少他就走多少,你的信号有没有进PLC呀,或者到位了有没有检测设备,或者信息补偿这样东西,说清楚点.

网友E:
步进电机都能准确定位..伺服电机肯定可以啊...你看是不是电子齿轮没计算对?或者伺服电机本身重复定位精度比较差.伺服定位不准?可以延长积分时间常数试一下看能不能走准位置....

楼主:
伺服电机跟步进电机与控制卡的距离是一样的。干扰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伺服跟步进的运行环境是一样的,要是有干扰的话,步进电机应该也有干扰。除给伺服电机脉冲信号之外,还有方向信号。给步进的也是同样的信号。

楼主:
被这个问题折磨死了...

网友F:
太抽象了吧!

网友C:
“要是有干扰的话,步进电机应该也有干扰”
首先,干扰很可能来自电机-驱动器自身,所以,伺服与步进的干扰不一定一样。另外,伺服驱动器与步进驱动器对干扰的敏感程度也不可能一样,通常,伺服驱动器脉冲接口的最高频率会高于步进驱动器,所以,同样的干扰尖锋可能对步进驱动器完全没有作用。

是什么品牌、型号的伺服?其脉冲信号接口是差分接收器还是光偶?信号线是怎么接的?

楼主:
安川的伺服,脉冲信号接口看给的资料是差分输入,内部也有光偶,信号线按照安川伺服给的资料上要求接的。屏蔽线连着壳体,差分信号使用了双娇线,通过伺服给的CN1接口卡链接的。

网友G:
前段时间我们的客户也曾遇到过此类问题,安川伺服电机直连丝杠的结构,重复定位就是不行,老往一个方向慢慢偏。检查机械没问题,编码器反馈也没问题,编码器线截短了发现也不是干扰的问题,换了个电机试还是不行。结果怀疑是控制卡或是驱动器的原因引起,后来换了张卡就解决了——莫名其妙的!

网友C:
安川,内部确实是光耦接收的。与步进驱动器的接口差不多。

不过,这样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伺服驱动器动作不对了,可恩能够要看到现场才行。再问一下,驱动器上确实设置的是接受脉冲/方向信号吧?

网友H:
给光耦的驱动电压和电流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