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冷凝罐

楼主(2007-10-29):
一直想不明白一件很简单的事,就是测量蒸汽压力或差压的时候加冷凝罐的时候,蒸汽接的是冷凝罐的下方,而变送器的引压管接的是冷凝罐的上方侧面,而从冷凝罐的顶部进进水,这样的话,不是有一部分水始终会留到蒸汽管道里吗?请指点。

网友A:
蒸汽管路里本来就有水,是正常的

楼主:
蒸汽管路里的水本来就是应该排掉的啊,再说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应该水只存在于引压管中,对吗?

网友A:
废话,如果没有冷凝器,高温蒸汽与变送器直接接触,变送器受得了吗

网友B:
而从冷凝罐的顶部进进水,什么意思?

楼主:
是从顶部注水

网友C:
接的不对

网友D:
接的有问题啊

网友E:
孔板取压是在冷凝管的中间偏上的,顶上是灌封液的管道,下面才是去变送器的取压管。所有的出口都有闸阀的,封液的阀平时是关的。

网友F(2008-01-15):
那到变送器的引压管到底是该接冷凝器的侧面接口还是下端接口啊?

网友G:
正确的安装方法是冷凝器下部引出管接变送器,上部侧面接蒸汽管线,最上部是加水孔。

网友H:
同意楼上!

网友I:
上面是注水孔,那样接没什么问题,你的意思想水会流到管道中,其实冷凝灌中有个碰冷槽,和注水槽,进气槽分别下连通和上连通,一改是没有水流到管道中的。

网友J:
 正确的安装方法是冷凝器下部引出管接变送器,上部侧面接蒸汽管线,上部的使用密封装置密封.

网友K(2009-04-14):
测量气体的导压管中间加冷凝罐,应改上进下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