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精密二维工作台

楼主(2007-10-29):
我们欲购置一台二维精密工作台,精度在10微米内,速度100mm/s,负载30公斤,不知各位需要一些什么配置,松下伺服,日本导轨丝杠,可以达到这些要求否?

网友A:
您所说的精度,是只重复精度,还是绝对精度?如果是绝对精度,那么就还要确认一下行程。日本导轨丝杠?是THK吗?

楼主:
指重复和定位精度

楼主:
谁能搞定

楼主:
不知哪个公司能做这个 大家给些参考

网友B:
我们公司有个平台,重复定位精度在±8Um,定位精度是20um/300mm,行程最大是做到1500MM,负载30kg小CASE.呵呵

网友B:
哦,您要是想详细的数据可以打这个电话010-65547976,我姓鞠

网友C:
行程 两轴搭载方法,如果是悬臂,Y轴又比较长的话,30KG负载也不小呀,特别是对X轴的扭矩

楼主:
行程300mm,负载降低至15公斤

网友D:
如果速度能降低一些,则可以考虑用线切割机床的工作台代用,工作台的负重不成问题。

网友E:
如方便请联系010-89502338我公司生产的平台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F:
300mm行程,10um精度,15kg负重,100mm/s,应该不难。分辨率如何?最关键的还有成本目标是多少?

网友G:
nikki denso(日机电装)的精密二维工作台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详细数据请联系我:13711606262,020-87361761

网友H:
这些参数不是问题
关键看你的预算是多少
电话:010-84287468-602
手机:15810083432
QQ:232973807

网友H:
 机电一体化教学设备…

    * SM-200两轴步进教学系统
    * DC-200两轴直流伺服教学系统
    * AC-200两轴交流伺服教学系统
    * AC-300三轴交流伺服教学系统

    系统配置

    实验内容

---------------------------------------------------------------------------------------

网友I(2008-03-10):
我公司是NIKKI DENSO(日机电装)的中国总代理,可以到www.nikkidenso.co.jp看看.欢迎联系我们,021-64820318,冉斌,谢谢!

网友J:
电机驱动
技术解答
欢迎来电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