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控制仪表都有哪些控制模式?

楼主(2007-10-29):
问一下过程控制仪表都有哪些控制模式,都是PID控制吗,还有其他什么的吗

网友A:
很多的,PID是最经典最常用的,也是使用范围最大的,除些之外还有串级、模糊、专家等等用在复杂控制上的

网友B:
PID,串级控制,比值控制,前馈控制,分程控制,多冲量控制,选择性控制

网友C:
超弛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