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起重机恒功率调速

楼主(2007-10-29):
有谁做过恒功率变频调速,主要是根据重量控制变频器什么?

网友A:
起重机不是恒功率调速吧?应该是恒扭矩调速。

网友B:
一般是在base to top 速度之间根据力矩检测,给出适当的运行给定,即你说的恒功率调速

楼主:
base to top是什么意思?

网友C:
http://www.pceggs.cn/pgComDefault.aspx?ID=4975284

网友B:
base 是额定频率, top 是弱磁

网友D:
起重机是恒转矩调速

网友E:
为了提高效率,重量轻时,转到恒功率运行

网友F(2008-01-21):
要确保恒功率时的电机的选择与变频器的选择要到位..这个是可行的方案..我做过

网友G:
不做这个东西

网友H:
做过,需要根据起重量,给变频器一个确认信号,但是,这个起重量和恒功率控制下的变频器输出频率,要根据现场情况进行调整

网友B:
现新型起重机都是这个方案

网友I:
起重量控制器检测,一般在额定起重量的40%以下时弱磁升速,工作频率大于额定频率,有的是倍速工作,如额定50Hz,倍速时为100Hz,此时变频器就是恒功率状态。

楼主(2008-02-26):
关键是恒功率时频率要怎么计算?哪位高手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