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打包机故障处理

楼主(2007-10-29):
1.打包机开机后电机转个不停是什么问题????????

2.打包时只是出一尺长带.手动可以出带.我换了电板.换了出带调节开关.还换了滚轮侧边的那个黑黑的圆圆的有四根电线的朔料壳.还是不行???????????

很急............急.........

网友A:
看说明书,我以前也是这种故障,看说明书搞定了。不过,现大忘了。好多年了

网友B(2007-12-25):
1.电机不停是电路板
2.应该是调整上的问题!分机没有调整好
不明白的Q我吧:415537802

网友C(2008-09-18):
可以联系我,在上海,赵先生,021-52388860,15901778825,免费的,管饭就可以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