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的问题

楼主(2007-10-29):
想问一问各位高手,我有一台110KW的风机,运行时基本电流是205A,如果用变频器后,究竟能省电多小.回复邮箱:JIANXIANWEI@163.COM

网友A:
能否节电,具体要看你的工作状态。如果全速(50Hz)运行,不仅不能节电,反而多耗电,如果风量过剩,需风门调节,则有节电的空间。
节电多少,这要看你正常需要多大的风量。

楼主:
下面引用由yjig在 2007-10-29 21:55:00 发表的内容:
  能否节电,具体要看你的工作状态。如果全速(50Hz)运行,不仅不能节电,反而多耗电,如果风量过剩,需风门…
--------------------------------------------------------------------------------------------
yjig你好:我控制的风机是用来做炉窑循环用的,不能装调节风门,如果在恒温时应该可以调小频率来恒温.

网友A:
用了变频,就没必要再用调节风门,否则,一点意义也没有。
如果是离心风机,降低频率后的节电效果还是较显著的。
如果你仅用80%的速度运行,理论耗电只有51%,即使考虑一定的变频损耗,实际耗电也只有60%左右,大约可节约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