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熔接机

楼主(2007-10-29):
一日本电元社生产的F0-140-3C熔接机故障,溶解时移动台无抖动、无火花,更换控制板、放大器、伺服阀后均不见效,请教各位高手有何妙招?万分感谢!

网友A(2008-12-09):
对于此类故障,应该对伺服放大器进行零点调整,也可以调整一下伺服阀,然后对比一下数据是否一致,必要的话,更换滑动变阻器,问题基本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