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10-29):
求助:s7-300和200能不能同时安装在一套系统中?

网友A:
没问题,一般先安装step 7 然后再安装micro win

网友B:
可以,没有先后顺序的拉

网友C:
当然没问题。

楼主:
试过了,真的可以。

网友D(2008-01-14):
   楼主是做什么程序的呢?

小孩!

网友:
可以的,我就是这样用得

网友E:
s7-300的需要正式版的XP

网友A:
下面引用由mcu&plc在 2008-1-14 18:21:00 发表的内容:
  s7-300的需要正式版的XP
--------------------------------------------------------------------------------------------
XP PRO SP2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