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气动薄膜调节阀和气缸调节阀的区别

楼主(2007-10-29):
我知道现在薄膜调节阀用的比较多,但是薄膜由于磨损比较厉害,国内的膜片技术还不过关,用不了多久就不行了,非常影响生产,而且增加了维护量,我想用气缸调节阀可能要好些,而且气缸推力大,重量轻,体积小。但是实际应用气缸要少些,我想问问气动薄膜调节阀和气缸调节阀的优缺点在哪里?国内哪家的气缸调节阀比较好,两者价格谁有优势?我最近有个项目在考虑究竟用哪种。摆脱各位了!

网友A:
气缸调节阀肯定要好用些,而且基本上都是V型调节阀,基本上都是等百分比开度调节的,就是价格高了,想省钱,就用薄膜调节阀

网友B:
一般说来国内设备上用薄膜调节阀,也要看你的项目自己的充裕度了

网友C:
正需要呢,谢谢!

网友D:
我单位现在装的就是气动薄膜调节阀.不知道产品怎么样?

网友E:
现在的国内的薄膜已经做得比较好了,我们一般是用好几年才会换一个的呀,我们现在有的用了有十来年了,还没有换过的呢.气缸式的重量要轻好多,但是价格要比那个来的贵些,调节的性能也要好些.

网友F:
气动薄膜阀 的质量应该是很好的,我们给应户做的一种化工回收装置最早的快五年了,薄膜阀从来没出现过故障。去年有套系统根据用户的要求使用了国产的电动调节阀反而调节阀的故障不断。

网友G:
楼上用的气动薄膜调节阀国产还是进口的,什么品牌?
国产调节阀吴忠仪表好像比较专业系列也最全的,但是现在好像有些不务正业,我打了不下于十几个电话,好容易才联系上他们一个销售,许多电话要么错了要么是传真,售前尚且如此,售后真是不敢想象
上海地区的调节阀生产厂家很多,但不知哪家的更好些?
有没有好多品牌和厂家推荐下,暂时不考虑进口调节阀

网友E:
两种调节阀都有好用,薄膜不可能有你说的坏的好快,你可能是劣质的吧,我们用了解好多年都有没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