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子齿轮分子/分母

楼主(2007-10-29):
大家好.我有个问题搞不懂,就是我厂里有台设备托架走不到原点.托架工作是前进跟后退,托架工作距离是二米.前天一开机托架离原点差十厘米多.控制器三菱伺服驱动器一台,A2N系列的PLC我就调了伺服控制器电子齿轮分子跟分母就OK了,可是我到另外一台设备拆下来的PLCCPU装上我调过的的那台设备.竟然会撞车.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说明你脉冲没有计算准确.也就是像你所说的那样.电子齿轮没有设对..建议好好根据你的脉冲和伺服电机的编码器解析度算出合适的电子齿轮...

楼主:
我是换了另一台的PLCCPU就会出现托架回不到原点

网友B:
那就是PLC的运动规划或指令有问题了。

网友C:
为什么要设定这个电子齿轮比呢,如果我们不计算不设定,那么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刚刚接触这些,一看到那个资料我的头都大了!

网友C:
“ 离原点差十厘米多调了伺服控制器电子齿轮分子跟分母就OK了”那么这个调电子齿轮比是不是就是平时所说的补偿?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说明书有一页是专门介绍电子齿轮的..建议认真看一下.这个必须要会算..不然调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