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护等级为IP23的风冷电机绝缘防护

楼主(2007-10-29):
 IP23电机为利用转子端环上的风叶作为驱动元件,周围冷空气自端盖进入,经过风叶增压,携带部分转子热量,再冷却定子绕组端部和铁芯背部,受热的空气从机壳中间排出机外。
 但是这种室内使用的电机,工业现场操作人员一般是用水冲洗地面,湿气容易被电机吸收,绝缘易降低是IP23电机通病。
浸渍漆用于浸渍电机线圈,以填充其间隙和微孔,且固化后能在被浸渍物的表面形成连续平整的漆膜,并使之粘结成一个坚硬的整体。我实际使用下来发现耐潮性能或者是效果教差。且使用绝缘漆覆盖线圈,用以抵御空气中的湿气以保护绝缘是以影响电机散热为代价的,电机散热不良更易使得绝缘下降进而减少电机使用寿命。
保护电机绝缘,在电机保养后定子线圈喷上防潮绝缘保护剂,可以极大提高电机绝缘水平,还可以较长时间抵御空气中的水分对线圈绝缘的影响。类似于因油污、粉尘污损的电机及因吸收空气中水分导致绝缘下降的电气设备,均可采用该方法提高绝缘和保持绝缘水平。防潮绝缘保护剂使用特简单,冲洗!
经常用这玩意,但是不知道防潮绝缘保护剂的机理,只知道是石油中提取,油油的,一骨煤油味。IP23的风冷电机绝缘防护同行们平常都是怎么在玩?

网友A(2009-04-09):
、“三防”(防潮、防盐雾、防霉菌)
我厂生产控制用微特电机。随着我国国防建设现代化,对控制电机质量要求也提高了。特别是海上舰艇用电机,由于工作环境恶劣,船只活动范围广(寒带、温带、湿热带都有活动)必须具备“三防”性能,方可保证电机性能可靠和使用寿命。
另一方面,部份微特电机定转于之间的气隙很小(如力短电机),气隙小便要求定转子铁的防护涂层薄。而一般涂料涂层薄了其防护能力便显著下降,更不能满足“三防”要求,但OSISF—7405涂料涂层较薄,并具备“三防”能力。这一特点在目前国产涂料中难能可贵,故成为我厂小气隙电机的必备材料。我厂自从将OSISF—7405涂料用在“三防”电机上,使用良好至今未出现过技术问题。
2、绝缘
除上述作为“三防”涂料外,OSISF—7405涂料我厂还作为绝缘材料使用。使用效果仍然良好。例如在换向器上的应用便收到了良好效果。这种换向器的换各片是采用贵金属合金丝。其结构是金属丝作为嵌件注塑成型,南非要金属丝在换各器圆周上,彼此绝缘,但因换向器几何尺寸小,金属丝之间距离很近,加之工程塑料注塑时压力较大,相邻金属丝很容易接触造成片间短路而报废,不仅产品合格率提高了,而且片何绝缘可靠性增加。
3、印刷电路板
印刷板方面主要用于无刷力矩电要。无刷直流电要没有换向器,电刷而用线路装置来代替它们的作用,以消除火花避免无线电干扰,线路装置要采用印刷线路板。线路板上的线路及锡焊点在空气中容易氧化、变化。环境恶劣时被腐蚀。再涂上一层OSISF—7405涂料其线路仍清晰可见并能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
二、OSISF—7405涂料有关方面的良好性能,正如前面提过的综合性能良好。我这里不全面叙述,只将与工我厂产品关系较大,应用效果好的方面作一介绍。
1、“三防”性能好
OSISF—7405涂料的“三防”性能前面已提及在目前国产涂料中处于前矛。
(1)防潮
OSISF—7405涂料是有优良的防潮性,这是与它结构上含有憎水的硅氧烷分不开的。由于具有憎水性,因而不易吸潮。它的涂膜在耐潮实验、海南岛天然暴露试验或产品诮用都没有发现起泡,脱落情况,底金属也未发现生锈、腐蚀现象。
(2)防盐雾
涂有OSISF—7405涂料的金属另件或样板在盐雾试验后,没有发现变色、腐蚀现象。可见该涂料有产好的防腐能力。
(3)防霉菌
OSISF—7405涂料涂层的防霉试验作过数次试验后昀未发现生霉现象,属O级防霉材料,可见其防霉性能优良。
2、绝缘性好
从性能指标看OSISF—7405涂料击穿电压电阻系数都比一般涂料高得多,前面提及的我厂在换向器上的应用结果,对其绝缘性能也是非常满意的。
3、工艺性好
OSISF—7405涂料不论是刷涂、喷涂、浸涂等工艺方法都可采用对施工环境要求不高。另一方面可以室温干燥变可加温干燥。干燥温度低,时间短,损设备、电力。特别是表干非常迅速,施工起来特别方便。
4、OSISF—7405涂料是一种清漆,浓度低,因而涂层薄,对我厂小气隙电机有特殊效果。这样薄的涂层能满足“三防”要求是难能可贵的优点,是目前国产涂料不可多得的产品。
5、附着力好
OSISF—7405涂料,涂膜附着力属一级。对金属附着力很强,对非金属变有较好的附着力。
6、耐温变性能好
我厂不少产品均要求作高低温试验,主要是使用范围广,包括寒带、温带、热带、高空等环境有的虽然工作地区好,但在整机上的安装位置工作环境温度较高。OSISF—7405涂料虽干燥温度低,但工作温度可在60~180℃不怕温度变化剧烈,对电器产品非常适宜。
三、我们对OSISF—7405涂料的“三防”试验情况:
1、 耐潮试验
(1)试验方法:采用40℃湿热交变试验法如下表
参数
阶段 温度(℃) 相对湿度(%) 时间(小时) 合计时间(小时)
升温 30 升至 40 ≥85(凝露) 1.5~2.0
高温高湿 40±2 95±3 14~14.5
降温 40 升至 30 ≥85 2~3
低温高湿 30±2 95±3 5~6
(2)周 期 14
(3)试验地点: A本厂 B西安微电机研究所
(4)结 论: 未发现涂膜起泡、脱落、论著金属锈蚀等现象,具有湿热防护能力。
2、 盐雾试验
盐雾试验主要是检验金属电镀层另件和样板的工艺质量。对涂料层无盐雾试验要求。为了检验OSISF—7405涂料的“三防”性能,我们仍作了盐雾试验。
(1) 试验条件
A温度 35±2℃
B溶液 5%氯化钠溶液 PH=6.5~7.2(用稀盐酸或NaoH调正)
C盐雾沉降率 1~2毫克/小时/80厘米2
D喷雾方式 间歇喷雾。即连续喷雾8小时,然后停止加热,停止喷雾,在静止和安息封状态下保持16小时(最后两小时为下周期升温时间)共24小时为一周期。
E周期 6
(2)试验地点:西安微电机研究所
(3)结论:未发现底金属腐蚀现象。
3、霉菌试验
(1)试验条件
A温度 28±0.5℃
B相对湿度 98±1%
C箱内风速小于 0.2米/秒
D试验过程中试样表面不允许有1㎜水滴浸露现象。
E试验箱每隔7天换气3~5分钟(在此时间可能出箱监定一次)
F周期 28天
(2)试验地点:
A. 西安微电机研究所
B. 广州、桂林、北京、天津、沈阳等地“三防”试验站或工厂。
(3)试验结果:O级(肉眼看不见霉菌生长)
联系人:东莞市光硕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廖小姐,电话076982384946,13631796608,QQ1750765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