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安装新问题!

楼主(2007-10-30):
在安装完wincc6.0 sp2 之后,重启计算机时,系统会自动注销,重装过两次系统都不行,进入安全模式也自动注销,换过一张别的系统盘也不行,不知道是哪里的错误,大家帮忙来看一下!

楼主:
 系统盘用的是XP sp2 ,同事也用此安装盘,安装wincc之后,没出现此问题,装完step7 5.4 之后,也没问题。

网友A:
我有一次杀毒后,userinit.exe被杀掉,结果就出现系统启动后自动注销,你可以尝试用什么方法把复制一个userinit.exe文件到系统目录,如果系统在C盘就是c:\windows\system32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呢,大家帮忙看一下吧.

楼主:
进入注册表打开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双击Userinit修改值为C:\WINDOWS\system32\userinit.exe,退出注册表。现在注册表恢复后,伪造的userinit32.exe文件也就没用了,再进入windows\system32将其删除。
如果你不会使用注册表,也可以使用下面的修复文件,解压后双击导入注册表即可。

上网搜索了一番,找到如上面所说的答案,系统已格了五次了,没敢再去试,等待中.......

网友B:
wincc认系统盘,这确实很讨厌,当时我也是装了好几张盘才搞定,另外要先装STEP7,再装WINCC

楼主:
有时候杀毒软件在作怪,作好系统后,直接装就可以了,一开始是先装的杀毒软件的.

网友C:
重装系统吧

网友D:
不能有优化大师和爆风影音在电脑当前系统安装的啊 有的话就卸了再安装wincc

网友E:
to--千山独步:怎么联系你?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我当时是装完系统后,没装杀毒软件的前提下,装上wincc6.0的.可能是瑞星在作怪吧.

网友E:
谢谢!那装完WINCC后,还有没有再装瑞星杀毒软件?我已经格式化了3次了系统了,现在装的还有杀毒软件,不知道卸载后可不可以再装wincc?请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
TO:宋晓宇
当装完wincc之后,再装瑞星杀毒软件的,没试过卸载后可不可以装wincc,不过最好是装完系统后,直接装wincc.

网友F:
建议各位:在安装软件时,用原版操作系统,不要用克隆安装,安装完后,安装好驱动以及系统升级包后,GHOST备份为原版。然后安装其他软件(WINCC,STEP 7等),装完后,再备份一下。安装时不要联网,不要用U盘,保持系统的干净。

楼主:
 QDM8866 说的没错哦!

楼主:
下面引用亿万论谈上一位朋友所发的回复,希望大家借鉴一下:
解决办法:
安装完WINCC后,先不要重启电脑,

方法1:
把注册表里的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 下的Userinit 键值(如没有Userinit键值,新建一个Userinit“字符串值”键值)改为C:\WINDOWS\system32\userinit.exe,
方法2:
新建regfix.reg,内容如下,导入系统: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
"Userinit"="C:\\WINDOWS\\system32\\userinit.exe,"

重新启动即可!

网友G:
这个问题不用重装系统,通过工具盘可以修复,主要是注册表中的
Userinit键值被删除,新建一个即可,不过修复后wincc无法运行,我装了2次都修了2次还是不行。

网友G:
可以参照此篇文章修复:http://blog.csdn.net/baogreat/archive/2007/08/29/1764414.aspx

网友H:
不要装winxp service pack2,今天才遇到这样的问题,装Hotfix sp2

网友I:
兄弟,不知你现在是否还需要解决的办法,我昨天也装了,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以前在我台式机上装的是原版XP,未出现更改userinit.exe文件的问题,但我笔记本上装的是番茄花园的操作系统,这问题就出现了,幸亏在装完S7 5.3后做了个镜像,又恢复到了以前的状态。上咱工控网看到了你提的问题,于是我就留心了,但有个问题,在第一次装完WINCC后,我发现我在SYSTEM32下的userinit.exe文件还在,又进入注册表,发现相关键值没了,且不允许重建,没办法只好才重恢复了系统。第二次长了记性,在装之前就进入了注册表,就按照你说的那路径将userinit键修改成了userinit1,同时将SYSTEM32文件夹下userinit.exe这文件改成了userinit1.exe,装WINCC过程中又对SYSTEM32文件夹及注册表进行了监控,发现安装文件又增加了一个userinit.exe文件,并在注册表中重建了一个userinit键,但指向并不是C:\WINDOWS\system32\userinit.exe,没记住指向了个什么程序,应是WINCC里的,于是我把这“有问题”的注册表导出了,同时删了重建的这个键值,将修改为userinit1的键改回userinit,指向C:\WINDOWS\system32\userinit1.exe,改回了C:\WINDOWS\system32\userinit.exe,进入SYSTEM32将重建的userinit.exe文件删除,恢复userinit1.exe为userinit.exe,重启后没问题了,本打算进来后把“有问题”的那注册表再导入看看到底指向了哪?上来和大家共同研究一下,可系统提示我注册表导入时,部分数据无法写入,怎么试都不行,进安全模式也无法解决,于是我放弃了!呵呵!重装吧!!哈哈!希望这个能对你有所帮助,也给后来要装的兄弟一点提示!

网友J:
是呀,安装WINCC真的麻烦,安装前要好多个条件,安装后还会影响系统,真不爽.用别的组态软件就没这么麻烦.建议西门子的开发商能否设计简单些,给用户方便啊.

网友J:
WINCC真的麻烦,别的组态没这样的.建议开发商能够改动,增加它的方便性

楼主:
谁说何尝不是呢,当时可把我害惨了哦,西门子的软件都这样呀.经历中长见识了.

网友D(2007-11-29):
太挑操作系统了 我一般都用win2003 或者winxp的原版 可是有时候还是会出现各种问题的 哎 真是无奈啊

网友K(2008-01-09):
刚刚碰到同样的问题,已经搞定了,改注册表的userinit.exe就可以,,费了好长时间才搞定,

网友L:
这个毛病在wincc 5.1里也经常出现,当时检查出是授权和wincc补丁的问题。

网友M: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是这样解决的:光盘(操作系统xp2)启动,到安装界面,选择F2自动系统覆盖即可,免去好多麻烦,而且以前所装所有的软件都能运行(当然包括wincc啦),

网友N:
to--冬生:我刚开始不知道xp2不能装,害我装了4次系统!
在windos2000中装上了,XP2要能装,我一定试下!

网友F:
我用的就是XP的系统,可以装呀!不过我彻底的装了系统,再装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O:
强烈要求西门子改善软件

网友P:
要先安装队列消息,然后是SQL。IE6.0以上

网友Q:
wincc6.0以下不能在xp下安装,我曾在xp下强制安装上wincc5.1但是会出错。
wincc6.0安装在xp,2000下都可以。同时如果比较老版本的2000下wincc6.0的话先装一个kb×××的补丁(忘了叫什么了),还有消息队列,sql2k,之后就是reboot,再之后安装wincc6。
  弄了3年的wincc除了用超级兔子等优化软件会影响wincc运行外,其他貌似没有碰到什么问题。

楼主: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瑞星软件的确影响wincc6.0的安装.建议大家先装wincc6.0,再去安装杀毒软件哦.

网友R(2008-02-11):
装了这么多次WINCC,只碰到一次楼主说的问题,当时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了,最后重新覆盖了一下系统才好的。我就弄不明白,装了这么多次,都用同一个方法,为什么以前都好用,而那一次就不好用了,晕呀

网友S(2008-06-0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在别人的电脑上安装还遇到一个新问题,在安装过程中有两个提示,好象是EME_什么的记不清了。点确定后能够顺利安装,请问这是否正常呢?我qq516526930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请截图上来.

网友T(2008-07-08):
修改注册表能否解决这问题.我也遇同样的问题....

网友U(2009-08-07):
安装完WINCC后 ,进不了界面。我没设密码啊!疑惑

网友V:
安了wincc后就是安全等级高的登录模式,不是友好的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