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怎样才能避免变频器驱动模块的半导通击穿

楼主(2007-10-30):
(无正文)

楼主:
有谁知道的话可以给点指示,看论坛上说这是一个初学者很常见的问题,特向各位路过的人请教!!!

网友A:
不懂你的意思,,,不过、将GE短接就一定不会通了

网友B:
驱动模块的半导通击穿,一般是指在触发极开路的状态下,给DS极加高压时造成的。因为IGBT模块的触发极的阻抗很高,一点点的残留电压就会使其形成半导通。

楼主:
谢谢两位的指点.我是初学者以后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大家的帮忙望后能得到更多朋的指点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