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10-30):
           我这里有几台西门子440 75KW变频器,在有网压波动的时候,老是报不同的故障:F0001 F0002 F0003,但是我们那里还有几台却很正常,不知是为什么?内部的参数设置基本上是一样的!

           谢谢!

网友A:
F001 过流
F002过压

F003欠压
西门子一般报的故障代码很多可怀疑是主板与驱动板的接触不好,特别是环境差的地方,处理的方法是把主板驱动取下来,把灰尘清理干净,再装好,一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