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eView触摸屏的"plc no response" 问题

楼主(2007-10-30):
我用eView触摸屏和s7-200plc相连
eview触摸屏总是显示"plc no response"
调试多次都是这种情况
换过好几个组态触摸屏版本
并且也试过修改延时时间,都没有用
请问哪位高手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啊?
非常感谢~!!!

网友A:
你加我QQ470331240,或者打我手机13761012595,我为你解决吧

网友B:
连线 通讯参数
电源问题

网友C:
PLC与EVIEW屏连接电缆的问题,电话13981930989,回复解决问题的方法.绝对凑效.

网友D:
也有可能是软件版本的问题

楼主(2007-12-05):
谢谢~!
已经解决了
原因原来是PLC的波特率和触摸屏的不一致。

网友E(2017-02-13):
引用 网友C:
PLC与EVIEW屏连接电缆的问题,电话13981930989,回复解决问题的方法.绝对凑效.
我的也是这个毛病不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