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hmi读取plc内部浮点数

楼主(2007-10-30):
用的时台达es系列plc    hmi
2进制浮点数存于 d23 d24
请问如何在hmi上面将这个浮点数显示为十进制的带小数的  一些数据类型如何设置

网友A:
我的做法是进行转换,用十进制的数

楼主:
我是初学者

对于转换数据我使用过
debcd d23  d30
然后我在hmi上面如何显示d30 d31所表示的数呢
在hmi上面我显示数据的类型 如何选择(单字节,双字节,浮点等等)

网友B:
直接在HMI开发软件中选择好所显示数据的类型就应可以.

网友C:
转换成整数,再隐含小数点.

网友D(2007-12-03):
做数值显示元件,设定属性为DOUBLE WORD,FLOAT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