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I.如何翻译

楼主(2007-10-30):
看到一份关于高频加热机振荡电路的图纸,振荡线圈标注有“T.P.I.”。翻译成“每英寸匝数”是否恰当?

网友A:
背景太少,我不会.

楼主:
需要什么"背景"?

网友A:
专业背景,或你把图贴出来

楼主:
最近看到设备实物,具体测量了振荡线圈的绕线情况:10毫米绕了4匝。计算下来,匝间距为25毫米。
由次看来,“t.p.i.”可以理解成“每英寸匝数”。
供同行参考。

网友B(2007-12-15):
Turn Per Inch匝数/英寸

应该是正确
类似的还有:
Track Per Inch磁道/英寸
       "译言九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