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能写不能读,为什么?

楼主(2007-10-30):
我用一昆仑通态嵌入版连接一个永宏的plc,可是现在能把数据写入plc,但是不能把数据显示在触摸屏上
,为什么啊

网友A:
你是不是在连接通道时设置的只写属性?要不然就检查是不是显示连接设置不正确.

楼主:
多谢了,毛病找到了,是站号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