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压力变送器的问题

楼主(2007-10-30):
我用的压力变送器客户需要显示百分比,我就调成4-20mA.但是我在显示压力的时候却出现2-15KPA.我设的最大量程是13KPA.我要的效果是0-13KPA.用的是双法兰的.把里面的东西放的时候还回出现负的百分比,是怎么会事啊?

网友A:
先在空的把零调好,再设一次量程试试

网友B:
要重新调校量程个零点

网友C:
重新校表.
要显示百分比的话,应该将量程范围设成0~100%

楼主:
我用的重庆川仪的.但是没有量程调百分比啊

网友B:
你用的差压变送器是智能型还是普通型的,智能型如果有手操器,就可以改成百分比,普通型的就没办法啊,返厂改吧

楼主:
智能的,没有手操.是表头按钮的行不?

网友D:
智能型的可以调的,看下说明书

网友E:
呵呵!
顶起!!
我们做各类现场仪表,呵呵!
安徽蓝德集团深圳办事处夏生13926570712

网友A:
是不是横河川仪的EJA哦?是的话,用手操器很轻松的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