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weinview)HMI
请教威纶技术支持

楼主(2007-10-30):
离线模拟时,在直接窗口放了一个字符键盘,模拟时却弹跳不出来,请问怎么回事?

楼主:
"如要输入文本,那就要自己做键盘了,首先要在基本画面建立自己所需要的键盘,然后将文本输入元件的触发地址修改,做一个直接窗口来显示键盘,二者的触发地址一致,这样就可以了"
是这样么?用海泰克好像没这么麻烦

网友A:
你加我QQ470331240,或者打我手机13761012595,我为你解决吧

楼主:
弹出的是数字键盘阿

网友B:
数值键盘和字符键盘要通过输入元件的触发地址分别对应的。比如字符输入元件的触发地址是LB0,在直接窗口元件里的地址也是LB0,窗口编号就是你做的字符键盘所在的窗口编号,注意:直接窗口的大小要能显示开键盘。

楼主:
十分感谢autolife,
我试过了,不知是下载的软件问题还是怎么回事,字符键盘是跳出来了,可是数字键盘也跟着一起弹出来,不知道为什么数字键盘自己会跳出来,我的触发地址是LB2,直接窗口设置为LB2
请教各位怎么把那个自己弹出来的数字键盘去掉不要呢,初学,请多多指教

楼主:
问题已解决,画面6--公用画面有键盘直接窗口问题。去掉后可以了。

网友C(2007-12-14):
我的上载后显示乱码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D:
楼上可能是软件里的语言设置与屏里程序的语言设置不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