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数控中的1丝\1条是多少um啊

楼主(2007-10-30):
数控中的1丝\1条是多少um啊?
请各位大佬,高手,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A:
1丝是10um,一条的说法没听过。

楼主:
谢谢!
条?我也是有时候在cnc加工的时听说的.可能是自创的.

网友B:
1条的说法是有的,几个月前在一家做螺纹的厂家听到过,具体不记得了,应该是0.1mm

网友C:
是1道吧?
都是10um的概念

网友D:
1丝=1条=1道=10μm=0.01mm。“条”、“道”都是通俗的说法,在企业现场作业的工人口头上经常用到。

网友E:
1条我也没有听说过的

网友F:
通常北方说“道”,南方说“丝”。

网友G:
"条"是台湾人的专利.

楼主:
谢谢各位!
现在终于搞明白了.

网友H: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4383934.html
1道=1丝=1忽=0.01毫米
“丝”是机械工人对 0.01 毫米的俗称,有上海技术传承的工人说“丝”,在北方就把 0.01 毫米说成“道”的多,这两种说法在行业内都明白。
1毫米 = 100 丝(道)
丝也叫道,不是单位制中的丝米(1丝米=0.1毫米)。
习惯上所称的丝即忽米,1丝=0.01毫米=0.00001米=10微米

网友D:
“习惯上所称的丝即忽米,1丝=0.01毫米....”
原来如此!涨见识了。谢谢!

网友I(2011-08-17):
综上所述,原来1丝=1道=1条=0.01mm=10um 1丝是南方人,1道是北方人,以上都是大陆人,因为台湾人说1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