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FC编程时如何仿真

楼主(2007-10-30):
我在编写FM458的CFC程序时,想用模拟器仿真,不知CFC有相关的仿真器么? 用起来就像PLCSIM一样的。

网友A:
如果您看过CFC的入门手册,那么您会发现,CFC程序是通过编译后下载到PLCSIM中进行仿真的。

楼主:
哦,明白了,谢楼上!

下面引用一个罗马尼亚老外的回答:
CFC has nothing special... it is only another way (graphic) to represent and/or generate blocks. Of course, there are slight differences, (blocks are compiled with SCL, blocks are not executed every PLC scan, etc), but you don't see that differences. You have only to download the charts into the PLCSIM and start monitoring...
If you are curious you can also open that blocks in STL...
And take care of the execution order of the blocks inside the chart!!!

引用网址http://plc.net.ru/viewtopic.php?t=6820

楼主:
CFC编译通过,下载时弹出一个参数选择框,不改变默认参数,点击load,然后出现错误提示:ERROR 1805,No access to PCMCIA Subsystem。

查了半天还是不懂,请前辈指教!

楼主:
整了半天,原来是PLCSIM不支持FM458模块……

哎,这里人气太少了……

网友B(2008-10-02):
是吗,人气少吗?   FM458 现在还没发现相关模拟软件出现!  遗憾啊!

网友B:
研究研究 WINAC ,建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