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1769-L32E的文本显示器

楼主(2007-10-30):
想选用一个文本显示器,可以连接AB的1769-L32E的PLC,要求两个文本显示器可以连一个PLC,价格么当然要便宜一些,AB的太贵了,各位大虾能推荐一个文本显示器么,谢谢!

网友A(2009-04-17):
两个文本显示器连接一个PLC?你的意思是

(1)通过以太网连接1769-L32E PLC,

(2)还是一个文本显示器通过以太网连接PLC,另外一个文本显示器通过RS-232连接1769-L32E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