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编码器控制

楼主(2007-10-30):
TO:Lesing.我现在想用FX1N的PLC通过485控制台达VFD - M的触摸屏。主要是可任意更改速度,且速度实时监控。同时电机的位置想通过编码器来反馈所处的位置和定位。没做过,想请你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台达VFD是变频器。可以和FX通讯。如果位置要求不严格的话,可以采用变频器。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你的应用方式适合步进电机与伺服电机,可以任意调速定位。
如果单纯是监测速度还可以用编码器,但要做位置反馈响应速度是很慢地!

楼主:
因为需要马达的功率很大,谁能告诉我OMRON的E6B2-CWZ6C-360P/R与FXIN-60MT连接,程序应该怎么写才是记录走了多少角度。怎么写来监控它是正转还是反转

楼主:
A相,B相,Z相都要接吗?都要用上吗?

网友C:
建议
编码器采用绝对值和增量信号双输出的

网友D:
这样可以实现,只要你的电机停的快,你可以用增量编码器A、B相来计数,Z相来找一圈的原位,这样就可以知道电机现在的角度

网友E:
看看了哦
还是一头雾水了哦

网友F(2007-11-29):
那位说详细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