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如何实现电机遇到阻挡自动停转!

楼主(2007-10-30):
本人初来,想自己做点东西,但是遇到点难题,想请教各位一下:我要实现的功能是电机转动时,遇到阻挡,自动停止转动,当有外力推动转动时,又可以正常运转。举个例子,电扇转动时,伸手挡住扇叶转动,电机停止,放开手后,电机仍然不动,用手拨一下扇叶,才开始继续转动。这个功能可以实现么?

网友A:
传感器+制动器。

网友B:
我觉得看你想要靠什么来检测电机遇到阻挡了,靠转矩(电流)?当电流达到一定数值认为遇到阻挡?
用手推,怎么检测?
还是其他方法?

网友C:
力矩电机
俺修法国SIDEL吹瓶机时,见到他们有一种传动机构,维修人员叫它“轴承”,扭矩一大,自动脱开,纯机械结构。不知道学名应叫什么。

网友D:
那叫机械离合器

网友E:
好像有一些电机可以遇到大电流自动保护的~
但能不能实现你说的那样就比较难了

网友F:
有点难度,关注中

网友G:
装设超声波传感器,当有异物进入时,自动关机倒是可行的。
遇到大电流时,应该用检测电流的方法来实现了。

网友H: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