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怪病

楼主(2007-10-30):
    各位路过的大侠,请您留下你的高见
 故障现象:这是一台台达0.4KW的通用型变频器,本机在运行半个小时左右后,每次启动只有瞬间的工作就停止,面板上没有显示不正常的信息,去设定参数时,进不了功能菜单,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控制经路没什么问题,因为重新换了一台运行一个月了都没问题.请问各位大侠是哪些地方会引起这方面的故障出现.

网友A:
开关电源故障,更换电容

网友B:
停的时候面板有显示并且正常? 不太可能.

楼主:
  我拆开来了,看到里面有滤波电容裂开了,这个电容能否造成我样的故障呢?如要是的话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专家分析一下!!!

网友C:
能造成这样的问题,原因可能是老化或者质量的问题

网友D:
有可能是控制线路受到干扰造成的,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