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请各位指点我的电机转速能否再上去

楼主(2007-10-30):
各位好!我用的是一个SJ-240M的驱动器(细分选2,电流选1.5A)来驱动一个型号为57HS76DF402B的二相步进电机,采用晶振为12M由AT89C2051-24PU单片机进行控制.结果发现最高转速大概为300RPM.但是我是需要1000RPM的转速.在编程时一个脉冲的间隔为25个时钟脉冲,再少就发现电机只振不转了.请问一下我怎么能使电机的转速达到要求?请大家帮忙一下或者给我一段合适的加速程序或者别的建议,不胜感激!!!!!!!!!  (QQ:184924297)

网友A:
得换电机,57的根本到不了1000rpm

网友B:
“57的根本到不了1000rpm”———?!

看过它的矩频特性曲线吗?

网友C:
两相步进电机很少能够上1000转吧。前一阶段调试的两相步进电机,也就是在400~500转,再继续加大频率的时候,就只是震动不运转了。
和驱动器和电机都有关系,关从理论上提高脉冲频率是达不到的吧/

网友D:
如果必须用步进电机实现1000rpm,恐怕只有佰格拉式的三相步进电机才能达到你的要求。

即使是佰格拉三相步进电机,空载启动速度标称值是:4.6-5.3(r/s),也仅仅相当300rpm的样子,实现1000rpm恐怕还要有加减速才行。

参考:
http://www.germanytek.com/chanpin/sanxiangbujin.asp
http://www.berger-lahr.com/
德国百格拉公司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技术参数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指点啊,第一次发问题就有这样多人能帮我 真是很感动也出乎意料啊 您们的回答我很满意  谢谢!!!

网友B:
看来还真是这样了!显然我的经验主义又险些犯错,当年用三相功率步进,都是跑1000多转的。

网友E:
 两相步进电机很少能够上1000转吧。前一阶段调试的两相步进电机,也就是在400~500转,再继续加大频率的时候,就只是震动不运转了。
空载情况下,加速慢一点,速度还是可以高一点的。不过,实际意义恐怕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