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哪位大哥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关于OPC数据采集这块的

楼主(2007-10-30):
我搞数据采集,需要做的是从远方采集我工控机上OPC服务器上的数据,我在远方的数据采集站工控机装的是intouch opc server FSgateway ,现在的问题是:我用我们公司自己研发采集软件,对远方数据采集站工控机进行采集数据,数据都采集上来了,一切都是正常的,但是~~~~运行两三天后,就会出现有的采集站数据 有部分上不来了,不更新,比如intouch opc server FSgateway 里,我建了好几个单元连接下面好几台不同的操作员站工控机上的OPC服务,我在远方机器上采集数采站FSgateway 上的每个单元的数据,都是好的,都能上来,但是过两三天 就有一个单元数据上不来了,而且是不定的哪个单元,而且好几台数据采集站都是这个问题,所以想请教各位大哥,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呀???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楼主:
大哥们~~帮帮忙呀~~~~问题大概是在哪块,给个建议,我去试试也好呀

网友A:
不会是做电厂的项目吧。

楼主:
不是电厂~~是钢厂的项目,我负责搞数据采集的,现在就是数据采集站重起后两三天后就出现问题,郁闷~~

网友B:
您可以测试一下是否通讯堵塞。
或者网络堵塞

楼主:
请问 工控帮 大哥,怎么测试网络或者通讯是否堵塞喃??一般最常用的比较好的办法是什么呀,小弟才出道不久,还需您多多指点

楼主:
看过帖子的大哥,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帮忙指点下呀

楼主:
顶起~~~看过帖子的大哥,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帮忙指点下呀

网友C:
没有遇到过.根据搂主所述现象,可以进行测试一下,判断是客户端还是服务端的问题。
1、OPCClient的问题
在客户端机上使用第三方的OPCClient1软件连接到OPCServer的PC上,如果不再出现同样的问题,则可初步判断是自己的OPCClient的问题;
进一步判断,在OPCServer的PC上安装第三方的OPCServer1,使用OPCClient1和OPCClient连接OPCServer1,如果仅OPCClient出现问题,可以判断OPCClient的问题。

2、OPCServer的问题
在客户端机上使用第三方的OPCClient1软件连接到OPCServer的PC上,如果出现同样的问题,则可初步判断是OPCServer的问题;
进一步判断,在OPCServer的PC上安装第三方的OPCServer1,使用OPCClient1和OPCClient连接OPCServer1,如果不出现同样的问题,可以判断OPCServer的问题。

如果是OPCServer的问题,看看能不能采用隔一段时间重新连接OPCServer可能能解决。

如果是OPCClient的问题,自己查查是错在哪里了。我不清楚楼主OPCClient是否是自己编写的。与OPCServer数据通讯采用的是回调方式还是异步读取方式。

网友D:
也有可能是通讯中断,网络不稳定引起的,软件是否具有断点续传功能?

楼主:
感谢楼上的两位大哥~~~

网友E:
首先要搞清问题出在客户端还是服务器端。
我们的工程里也出过类似情况,后来发现问题出在我们自己写的客户程序里。
提示:注意客户程序COM初始化时的线程模型。(可能对你的工程没有意义,仅供参考)

楼主:
楼上的kking说的正确,果然是我们公司自己的采集软件有问题,我同时用另一个OPC数据采集软件(没有重连接功能的)和我们公司自己的采集软件(有重连功能的),运行一个多小时后,发现,我们公司的软件重连了3次,但是另一个没有重连功能的采集软件数据仍然在刷新,说明根本没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