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停止时反转

楼主(2007-10-30):
各位大侠:我有一台伺服电机,带减速机,发现电机减速停止时减速机会反转一小下后停止,电机是台达的,减速机是原来的,电机减速时间为60ms,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这是典型的控制理论提到的超调现象。能否调整一下PID参数,使得刚性弱一些?例如降低比例增益。

网友B:
会不会是转动惯量不匹配?

网友C:
应该是在位置控制下才有这中情况吧,这不是超调的问题.

网友D:
不是超调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