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信号如何一路分成两路

楼主(2007-10-30):
请问24伏直流脉冲信号如何实现一路信号分成完全相同的无衰减的两路信号,这个问题比较着急,希望有各位有经验的工程师和老师给我指点指点,十分感谢!

网友A:
用相应的阻抗分配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那哪里能到啊

楼主:
是那里能买到呢?

网友:
分两路信号是什么意思?是要求隔离吗?
如果不是为了隔离,电压脉冲信号直接并联引出两路就行,不用想得太复杂.

楼主:
是的,需要隔离

楼主:
hele,你好,能详细点介绍一下吗?

网友:
1.两光偶的发光二极管串联,并串一限流电阻,阻值按信号电压和光偶的激励电流(5--10mA)计算,约3--5K,接信号源.
2.两光偶的三极管的集射极各串一2K的上拉/下拉电阻后分别接两分路的电源和信号输入端就行了.

网友B:
学习,可否用集线器试试?

楼主(2007-12-04):
谢谢各位的答复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

QQ:1525382675

网友(2014-10-21):
各位好,我公司有一分4路脉冲扩展器产品,输入脉冲和输出脉冲可以自由定义,可以是差分信号,也可以是NPN和PNP信号;同时可以定义不同种脉冲类别输出,如有疑问请与我联系,QQ1525382675,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