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PMAC做力矩控制时可不可以引入速度反馈?

楼主(2007-10-30):
在做一个动态加载系统,使用Pmac做成力矩闭环,由于被加载对象在运动,所以会引起加载不精确,想引入速度信号进行补偿,不知道在PMAC里怎么实现?
谢谢!

网友A:
以单一控制对象无法同时实现力矩和速度的双重受控。

楼主:
速度信号我只想做为一个补偿,不一定做成闭环
如原来输出信号为T = K*a
补偿后最好能实现T = K*a+ K2 * v

网友B:
如果速度是编码器反馈,应该容易实现,将ix31,ix09其中一个设置成负的即可。

楼主:
速度的确是从编码器反馈的
只是我怕把伺服环改成力矩的以后(我是通过修改Ix03实现的),
速度增益还有没有用?

网友A:
应该没用了。速度补偿也许要外加

楼主:
在PMAC内部就不能实现了吗??

网友B:
应该是Ix04指向编码器。内部微分获得速度,通过 Ix31负反馈,只要将ix31,ix09其中一个设置成负的变成正反馈就符合你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