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帮忙.

楼主(2007-10-30):
我想加一个欧姆龙10点的输入输出模块,请教大家怎么设置?在下不胜感激.

楼主:
怎么没人肯支招啊?急啊..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是CPM的吗?如果是,不需要设置,直接连上就可以用,地址顺延下去就可以,例如,你原来的PLC的输入地址的最后一个通道是N,那么你扩展上的输入通道就是从N+1开始,输出通道同理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是CPM的吗?如果是,不需要设置,直接连上就可以用,地址顺延下去就可以,例如,你原来的PLC的输入地址的最后一个通道是N,那么你扩展上的输入通道就是从N+1开始,输出
 通道同理
谢谢小鸟乱飞,是CPM系列的.明白了,如输出点是1000,扩展模块上就是2000,对吧?

网友B:
不对
看看手册

楼主:
TO:GLUEYU
假如11CH的点1100在扩展模块上就是1200吗?望指教.

网友C:
总算完成了部分工作,今天有时间来看看这里.前几天把我的密码忘记了.着两天度出来了.又写了一个软件以防止将来再次忘记.有需要的碰有可以联系.Email:xuanxuandebaba@yahoo.com.cn可以应用的PLC 有三菱触摸屏\欧姆龙C系列PLC\三菱FX系列PLC.都可以度出密码.联系电话13453105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