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电源扰动PCB信号

楼主(2007-10-30):
我用74HC08和74HC74做的按钮锁存:就是用触发器把我的按钮信号一直置"1".
现在发生一个电源扰动的现象:设备连接到一个电源上,假如另一个设备或是用电器甚至是电钻也接到这个电源上,那一瞬间设备里的一块PCB电路有路按钮信号就会出现0和1的转变. 实际是这样的.设备有电源启动按钮,是控制接触器通断上电的.而经过PCB锁存的是程序运行按钮,在工控机开机进入应用平台软件才开始执行.现在就是在设备的工控机上电,别的负载或设备也应用这个设备的供电电源就会出现程序开始动作的现象.也就是设备的电源有扰动时程序启动那个按钮经过PCB逻辑输出的信号有了0/1的变化.我也觉得有可能是开关电源的问题.因为以前做过这个电路没有问题.怀疑这次MW的电源有可能不是安规认证那种.看了下型号S-100-24有两种,一种是泛用型\一种是经济型.后者就没有安规认证.
我的设备总电源加了滤波器了.不知道是哪路来的冲击.

楼主:
设备本身有个电源箱,就是外面给我个220电源,电源箱里面弄个接触器实现通断电功能.滤波器就接在了接触器下端,电源通过滤波器给设备供电.电源箱里还有一个24V开关电源(也就是从接触器下端取个220转换成24V).设备的主控是由工控机控制程序.但由于工控机扫描慢,怕识别不了用来控制程序启动的按钮.所以用PCB做了个逻辑电路,就是把按钮瞬间信号变成一直为1.在把这个信号给工控机板卡.这块PCB上面的IC块需要供电,5V取自工控机输出的5V电源,24V取自开关电源.

网友A:
我不太理解你对故障现象的描述; 我暂时的理解是这样,你参考下,设备电源启动按钮与工控机程序启动按钮不是同一个按钮; 程序启动按钮由PCB进行信号锁存,并启动工控机,PCB的IC 的5V电源取自工控机板,而且与24VDC电源分开,220V共给设备电源,24V提供控制和I/O信号;那么“那一瞬间设备里的一块PCB电路有路按钮信号就会出现0和1的转变.“ 这句话的PCB就是前面所说的启动工控机的锁存按钮信号板吧?如果是这样,就是说,当有其他设备启动时工控机也会随之有启动信号么;如果是这样,那么你可以试者把5V电源也通过24V电源来接入,没有的话,就换个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