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帘门的限位开关装在哪了?

楼主(2007-10-31):
卷帘门的限位开关具体装在了哪个位置?没爬到上面去看过,从下面又看不见.

网友A:
在卷帘门的上方,紧挨电机的旁边的罩子里

网友B:
群46938398电气技术联盟中心多多交流!

网友C:
装在电机的转动轴上,电机转,带动一个螺母,去按动开关.

网友D:
其实卷帘门的限位开关是由几个小凸轮做的,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见的限位开关

网友E:
卷帘门的上方,紧挨电机的旁边的

网友F:
同意各位楼上.但不知卷帘门的控制元件是啥,装在那里.

网友G:
卷帘门电机侧。

网友H:
是啊,我原先也没找到.

网友I(2011-05-11):
电机装在卷轴的一端,限位开关装在卷轴的另一端。我单位是这样的。

网友J:
见过江苏金竹的卷帘门,他们的产品是将上下限位、会零点调整等都装在一个控制盒里面的,那盒子还向外面连接有一根长长的金属链子,可以拉动链子调试卷帘门

网友K:
在电机侧 有2两个内6角螺丝 一个管上 一个管下    仔细看下 会找到 一般是塑料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关于同意各位楼上.但不知卷帘门的控制元件是啥,装在那里.

一般控制单元都安装在电机后罩壳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