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郁闷!

楼主(2007-10-31):
各位大虾:麻烦请先看看这两个帖子,再来解答我的疑惑!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26768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422304
我的PLC是CPU224的,现在我用TD-200的文本显示器和它连接,(TD-200自带的电缆线)没有问题,只要把TD-200的Boud 设置为9.6KB,TD-200的地址缺省,就能读到这台PLC的CPU了,那是不是代表着这台PLC的Boud 就是9.6KB呢?同时怀疑是不是笔记本的串口坏了,但是它又能和LG的PLC通讯,因此笔记本的串口应该没有问题吧!所以现在很是郁闷啊!刚有点眉目了,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啊?难道是本身的通讯电缆坏了,还是我把S7-200 PLC的地址给改了,请教各位大虾赐招!谢谢了!

网友A:
确认通讯线的地址,PLC的地址,通讯速率,

网友A:
设置PG/PC接口

网友B:
设置接口:
超时:1s
传输率:9.6kbps
最高站地址:31
连接到:com1
设置后点击“双击刷新”,观察ppi电缆3个指示灯是否闪烁。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意见,检查接口设置,端口估计是被占用了,从新设置一下

楼主:
我用的是老版本的SIEMENS的PC/PPI通讯电缆,不是新版本的RS232/PPI通讯电缆,我的这个电缆只有6个DIP设置开关!我怀疑可能也是PLC的地址被我更改过了以后再下载到了PLC中(因为我当时以前的确和这台PLC通讯上过)那时候什么也不懂,说不定把系统块更改了也说不定!我试试,到时候还是解决不了的话,还上来请教各位大虾!

楼主:
我刚才看了一下,看见TD-200的设置项目,里面有TD-200的地址是1, CPU 的地址是2 Boud为9.6KB,那是不是代表PLC 的地址是2 Boud是9.6KB啊??

楼主:
我还是没有解决到底为什么通讯不上,我在文本显示器里面查到了,CPU版本,型号,地址和波特率,分别是:CPU224,01.22,地址是2,波特率为9.6KB,当我设定好了这些参数时,PLC和TD-200才能正常工作!TD-200才能响应CPU,要是把其中要设定的任何一项更改,TD-200就不能响应CPU了!但是现在很郁闷啊!电脑就是和PLC通讯不上,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期待大虾解答!

楼主:
我现在都有点怀疑是我的通讯电缆出现问题了或者是我的笔记本电脑的通讯口真的烧坏了!待进一步检查和排除!希望大家支持我!发表你们的见解!谢谢!

网友D:
用200缆的时候一定要把电脑其他可能用到200缆的软件全部关闭,要不200电缆只能默认为第一个软件,即使把电缆连接其他设备也不识别

楼主:
TO:背对着海
你说的我还是 有点迷迷糊糊的啊!在和PLC通讯的时候,先是打开了编程软件,没有做什么其他的事情啊!然后把通讯电缆插上,然后再进行通讯,但是就是通讯不成功,我以前还通讯上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又不能了!好郁闷!

网友E:
大既是电缆给烧坏了.

网友F:
TO一只孤雁 :
通讯不上,没有提示吗?至于DIP开关,设置为高的波特率是可以用低的波特率通讯的。

楼主:
TO: I小龙
有提示的啊!提示是检查通讯电缆,波特率和地址!就像是平时你通讯失败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