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80系列PLC在印刷机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2007-10-31):
1、引言
  印刷机是一个精度较高的机械,印刷品的好坏一方面取决于机械加工以及安装精度,另一方面取决于水路,墨路的平衡以及合压的准确性。为使印刷出来的产品性能稳定,采用了以V80系列PLC为主控器的控制方案。

2、系统结构
  V80系列PLC德维森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一款通用型高性价比的小型可编程控制器,采用32位高性能CPU芯片和高速逻辑解析ASIC芯片, 程序扫描速度快,每条基本指令仅需0.2ms,I/O控制点数多达256点,用户存储空间大,性能稳定可靠。
  由于双色印刷机的输入,输出点较多,因此采用了双机通讯。上位机采用V80系列产品M40DR+E16D+E4DA2,主要负责主传动的控制,各机组离合压的控制,以及气泵,气阀的控制等。下位机采用V80系列产品M40DR+E8AD2,主要负责水辊电机的控制,主传动的调速输出,调版电机数据采集等。同时选用了一台eView触摸屏,主要负责水辊电机速度显示,调版显示,以及整机故障显示等。
系统结构如图1所示:

  其中,上位机与下位机采用了RS485通讯,通讯协议采用Modbus协议。在设计中,每个机组既要考虑到安全控制,包括本位机组的急停,安全按钮;还要考虑方便操作,包括每个机组均应有正点,反点按钮。这样就造成一方面输入点增加很多;另一方面,走线也很不方便。因此,采用双机通讯,可以很好地解决此问题。
  双色机的每一色组,都有水路和墨路装置。为了便于水辊速度的调节,每根水辊都用一个变频器控制,同时,主电机速度也需要变频器调节。因此,为了实现多路速度调节,采用了V80-E4DA2模拟量输出模块,它将PLC方给出的数字量,根据相应的算法,转换成0~10V直流电压输出,很好地实现了多路速度调节要求。
  对多色机来说,调版是一个比较繁琐的过程,各组版对正的精度会对印品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套印不准,印刷品就会出现字面重叠或影像不清。一般来说,印版轴向调节范围为-2mm~+2mm,周向调节范围为-1mm~+1mm。如果使用手动调版,会浪费很多时间,而且精度不高。为了实现自动打版,在版辊上安装了电位器,通过电位器将模拟量传送给V80-E8AD2,经过PLC处理,可将版辊的转动精度很好地控制在打版范围内。
  通过触摸屏,用户可以自由地组合文字,按钮,图形,数字等来处理或监控管理随时可能变化的信息,能明确指示并告知操作员机器设备目前的状况,使操作变得简单生动。使用触摸屏,还可以使机器配线标准化,简单化,同时也能减少PLC控制所需的I/O点数,降低生产成本,也相对提高整套设备的附加价值。

3、系统设计
3.1 给纸设计
  印刷机整体的电气设计对时间的要求严格,在机器的很多地方装有接近开关,用来检测不同的时间点。在印刷过程中,走纸的好坏是影响机器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所谓纸走的好坏,指的是无歪张,双张等现象,如果有歪张,双张现象,在高速情况下,就会将走坏的纸,卷入机器内,从而破坏胶皮,给用户带来很大损失。
给纸过程的流程,如图2所示:

  按照上述流程编制的程序,在速度增高至7000r/h 后,会出现歪张锁不住现象,主要是因为光头反应时间和磁铁动作时间滞后造成。为了让电磁铁输出提前,采用中断编程指令的输入输出刷新指令,使电磁铁输出立即执行,提前了电磁铁动作时间,即使在12000r/h 的速度下,也能很好的锁住有故障的纸张。

3.2 离合压设计
  离合压的准确性,对印品质量的好坏有着直接的影响。合压过早,会弄脏压印辊筒,给操作带来很多不便;离压过早,会使最后一张纸印不上完整的图案,造成纸张浪费。
  印刷时,版辊筒与胶皮辊筒先合压,胶皮辊筒与压印辊筒后合压。由于印刷速度是多段速,在3000~12000r/h之间,根据用户需要可选择不同的速度。但是,由于合压采用了气动装置,每个气缸都有一个动作时间,齿轮转过角度是一定的,因此,机器速度不同时,合压时间也不同。为了解决此问题,根据理论计算值,找出对于不同机器速度时,机器的延时时间。采用比较指令,当机器段速与理论值相等时,延时相应的时间,使压印辊筒与胶皮辊筒准确合压。

4、结束语
  采用德维森V80系列PLC的控制方案,系统运行可靠,维护方便,操作简便直观,大大提高了胶印机的档次,受到用户好评。

德维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TECHWAYSON TECHNOLOGY CO.,LTD.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高新南七道德维森大厦七楼
邮政编码:518057
电话:0755-26038118
传真:0755-26038228
E-mail:market_dept@techwayson.com
WWW.TECHWAYSON.COM